skill创建椭圆形flash失败,希望大佬指教。

楼主(2022-11-01):
1.Fanyskill_Create_Oblong_Thermal2.附件cot.bmpC:\cadence\SPB_17.2\share\pcb\text\icons
2.使用此skill时出现如下报错: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struOblTh.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struOblTh.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struOblTh.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f_FormBegin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f_FormBegin
希望有经验的大佬,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最后绕过去了,

网友A:
    画各种异形的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用AutoCAD,而且你只需掌握一点AutoCAD基本操作就发现这好简单。

    你先画这么个东西,会一点AutoCAD,这应该是小儿科吧?

    然后在ALLEGRO里面新建flash,然后导入DXF进来,(记住钩选fill shape)

    然后就另存文件就好啦!真是太简单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各种异形的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用AutoCAD,而且你只需掌握一点AutoCAD基本操作就发现这好简单。

    你先画 ...

你这个图是先镜像  还是画一个  再COPY

网友(点评):
先画一个槽形,再根据尺寸偏移一个槽形出来,再画一个矩形十字架,放到槽形中心,再按照这个十字架修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各种异形的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用AutoCAD,而且你只需掌握一点AutoCAD基本操作就发现这好简单。

    你先画 ...

    能否录制一个动画 看看,加个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各种异形的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用AutoCAD,而且你只需掌握一点AutoCAD基本操作就发现这好简单。

    你先画 ...

    像这个图形,不画只掏很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各种异形的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用AutoCAD,而且你只需掌握一点AutoCAD基本操作就发现这好简单。

    你先画 ...

    已经完美学到这技巧,N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