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C文件是用ARM还是THUMB编译的?

楼主(2022-11-02):
我不知道所选择的 C 文件到底是用 ARM 还是 THUMB 编译的,请大侠指点!) Z) }5 k' F) ]! ^3 W

网友:
可以去看书《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7.1,7.2,7.3 节。讲的非常全面。

网友:
ARM指令的寻址方式分为数据处理指令寻址方式和内存访问指令寻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