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芯片的参数计算

楼主(2022-11-02):
在网上找到一款芯片,想用它做一个输入电压在5v-12v 输出为4.2V 5A的电源,可是厂家给的公式有些没看懂,有些参数不知道代表什么,比如在计算输入电容时的D是代表什么?还有计算电感时的  RF  还有输出电容的ESR

网友:
实际电容是有阻值,ESR是等效串联电阻,具体可以根据电容实际模型理解。

网友:
D是根据输入和输出算的占空比。

网友:
我也算了一下,结果输入输出电容,是纳法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