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启动电流过大

楼主(2022-11-02):
有一个直流电机,规格是:12V  2A。 使用11.1V, 12800mA 锂电池驱动。 使用STM8单片机驱动。 电机启动电流比较大,有时达到5A。在电池电压低时,造成STM8单片机掉电复位。 目前是在STM8单片机供电回路增加220R磁珠隔离。 打算在电机驱动端增加大容量法拉电容,辅助提供电机启动电流。 需要电机转动时,先打开一个开关,给法拉电容充电;法拉电容充好电后,打开电容后的开关驱动电机。 电容和电池一起给电机供电。 关于法拉电容的取值和电路设计,请问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谢谢!

网友:
12V耐压的法拉电容不好选吧???你可以选个驱动IC,带限流的,你看看限个3A电机能启动么?还有,你的单片机怎么供电??

网友:
单片机由12V降压到3.3V供电。

网友:
漏源极间加正电源,栅源极间电压为零。P基区与N漂移区之间形成的PN结J1反偏,漏源极之间无电流流过。导电:在栅源极间加正电压UGS,栅极是绝缘的,所以不会有栅极电流流过。

网友:
    单片机和电机单独供电,不要共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