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4N60和IRF840参数和性能上哪个好?

楼主(2022-11-02):
MOS管4N60和IRF840参数和性能上哪个好?

网友:
    两个不一样的东西,4N60是4A600V产品,840是5A500V产品,参数不一样的,看你线路要求。

网友:
    性能上肯定的IRF840 好,一般是看您用在什么产品上,单在价格方面就4N60占优势

网友:
    840是9A 500V的 830才是5A 500V,这个主要看你的应用领域,如果500V的耐压够的话肯定是840要好些,840的内阻也会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