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笔记

楼主(2022-11-02):
简单汇总下51单片机的资源和学习方法看,适合初学者下载

网友:
在合理情况下,尽可能选择内存小的,单片机的内存资源很珍贵。51单片机只有128个字节。

网友:
最小系统能够运行起来的必要条件:
1、电源;2、晶振;3、复位电路。

网友:
振荡周期,也称时钟周期,是指单片机提供的时钟脉冲信号的振荡源的周期;
状态周期,每个状态周期为时钟周期的两倍,是振荡周期经过二分频得到的;
机器周期,一个机器周期包含6个状态周期S1~S6,也就是12个时钟周期。在一个机器周期内,CPU可以完成一个独立的操作;
指令周期:它指CPU完成一条指令所欲的全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