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MOSFET选型

楼主(2022-11-02):
MOSFET(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Field Effect Transistor)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简称MOS管。

    管子类型:N沟道增强型MOS管、P沟道增强型MOS管、N沟道耗尽型MOS管、P沟道耗尽型MOS管。(以N沟道增强型MOS管SQ3426EV-T1_GE3为例)
    漏源极最大电压Uds:60V,超过此值管子会损坏。
    删源极最大电压Ugs:±20V,超过此值管子会损坏。
    最大功耗PDM:1.6W@125℃,决定于管子允许的温升。
    最大漏极电流IDM:4A@125℃,管子连续工作时漏极电流的上限值。
    栅源极开启电压Ugs(th):2.5V,增强型MOS管参数。
    栅源极夹断电压Ugs(off):XXV,JFET和耗尽型MOS管参数。
    漏源极导通电阻Rds(on):32mΩ
    低频跨导gm:21 S(西门子),表示ugs对id控制作用的强弱。
    下降时间:7ns
    上升时间:12ns
    典型关闭延迟时间:19ns
    典型接通延迟时间:9ns
    工作温度范围:-55~175℃
    封装:TSOP-6
    质量认证:AEC-Q101
    环保认证:ROHS
    厂家:Vishay
    出货累计失效率:<0.1ppm
    量产时间:2018
    出货量:10KK/M
    使用寿命:>10年
    价格

网友:
    MOS管用处挺多的

网友:
    效应管,其输出电流是由输入的电压(或称场电压)控制,可以认为输入电流极小或没有输入电流,这使得该器件有很高的输入阻抗。

网友:
    漏极电流ID和栅源间电压UGS的关系称为MOSFET的转移特性,ID较大时,ID与UGS的关系近似线性,曲线的斜率定义为跨导G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