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单片机串行通信发射机

楼主(2022-11-02):
单片机也被称作“单片微型计算机”、“微控制器”、“嵌入式微控制器”。单片机一词最初是源于“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简称SCM。随着SCM在技术上、体系结构上不断扩展其控制功能,单片机已不能用“单片微型计算机”来表达其内涵。国际上逐渐采用“mcu”(Micro Controller Unit)来代替,形成了单片机界公认的、最终统一的名词。为了与国际接轨,以后应将中文“单片机”一词和“MCU”唯一对应解释。在国内因为“单片机”一词已约定俗成,故而可继续沿用。

网友:
在双方通信的频率不固定时(有时3ms收发一次,有时3天才收发一次),不适合使用同步通信,而适合异步通信。
异步通信时接收方不必一直在意发送方,发送方需要发送信息时会首先给接收方一个信息开始的起始信号,接收方接收到起始信号后就认为后面紧跟着的就是有效信息,才会开始注意接收信息,直到收到发送方发过来的结束标志。

网友:
发送方和接收方按照同一个时钟节拍工作就叫同步。发送方和接收方没有统一的时钟节拍、而各自按照自己的节拍工作就叫异步。

网友:
串行、并行主要是考虑通信线的根数,就是发送方和接收方同时可以传递的信息量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