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地线对AD采样影响大不大?

楼主(2022-11-02):
地线对AD采样影响大不大,比如走地线的走线长度还是粗细,对AD采样的精度有没有大影响?

网友:
这个肯定是很大的。

网友:
一般地线会是一大块敷铜,做到短粗,不要形成环路,会变成一个接收天线,最好使用线性三端稳压器供电。

网友:
地线太长出问题的。例如有的电流检测取样电阻,有一端接地。这个接地越长,越影响这个取样电阻的阻值,使在AD采样时,出问题。

网友:
    要看地线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