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电压计算

楼主(2022-11-02):
13匝数是94,56匝数是23,78匝数是15

假如输入是220,那怎么计算呢

网友:
根据线圈的匝数比,就可以计算出来。很简单的!

网友:
56的电压是220/94*23=53.8     78的电压是220/94*15=35.1

网友:
一般电压比之外还需要考虑次级输出实际损耗电压,在实际计算的时候加0.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