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如何将TOP层反转到BOTTOM层呢?

楼主(2022-11-02):
pads中如何将TOP层反转到BOTTOM层呢?

网友:
快捷键Ctrl+F可以将放在顶层的元件放置在底层。

网友:
选择-单击鼠标右键-选择翻转(flip Group)即可。

网友:
最简单方法是选择板框镜像。

网友:
左上角有一个框显示当前层,下拉切换就可以了,或者快捷键L(n)其中n为要到的层。

网友:
    是不是要把某个模快从TOP层转到BOTTOM层?

网友:
    设计的时候直接在layout中一一选中所有元素在特性中翻转,
或者出Gerber的时候改相应层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