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设计的“门延迟”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11-02):
一个好的设计, 在所有情况下都决不会使用门延迟来实现延迟逻辑。此处“门延迟”是什么意思?

网友:
“门延迟”指得是使用一系列逻辑门,将一定数量的延迟导入到设计中。既然门延迟更改像温度和处理技术这样的因素,所以,这是很不合适的。由于温度的改变或使用不同版本的芯片,设计可能会失败。依赖门延迟的设计也不是可移植的,也就是说,要更改另一产品系列或部件号时,需要重新设计整个电路,只因为更改了门延迟。
始终使用完全同步设计。如果设计是全同步的,则无需回应门延迟。

网友:
门延迟是逻辑门固有的延迟时间,常规下,不要用门延迟来做延迟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