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积紧张的情况,如何放置两个电容?

楼主(2022-11-02):
去耦电容一般有两个,0.1 和 10 的,如果面积比较紧张的情况话,如何放置两个电容,哪个放置背面好些?

网友:
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和针对什么芯片来设计。

网友:
容值最小的电容,有最高的谐振频率,去耦半径最小,因此放在最靠近芯片的位置。
容值稍大些的可以距离稍远,最外层放置容值最大的。
但是,所有对该芯片去耦的电容都尽量靠近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