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源地线漏电怎么解决

楼主(2022-11-02):
请问一下台式电源地线漏电是怎么回事主板放外壳里外壳也带电(而且还是麻手的那种),目前发现的问题就是图3的那个三极管,它的2,3引脚用万用表峰鸣档测量为0Ω,请问一下该如何处理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输入的安规电容和设备的接地线,是否正常。

网友:
图三中的那个是双二极管,不是三极管。

网友:
地线是否正常,整流的对管不是三极管。

网友:
输出电源对外需要是隔离线圈输出的电源才可以避免出现这些现象,看看是不是电源部位存在搭接现象.

网友:
开关管或者整流管没有垫垫子!
金属外壳的电器肯定要有地线的,如果没有地线漏电也算正常。这是因为没有良好接地导致的电位差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