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ltium designer 绘制pcb时如何检查漏线?

楼主(2022-11-02):
使用altium designer 绘制pcb时如何检查漏线?

网友:
点击reports->board information—>report,往下拉滑动条,选中routing information,再点击reports。将出现板子的连线的相关信息。

网友:
直接进行DRC检查。

网友:
首先对现在的PCB文件复制一个副本,在副本里操作。将副本里的所有焊盘和过孔用全局修改的方式改小几倍,所有的线再全局修改改的细一点,这样再电气规则检查,那个似连非连的线头都给规则检查报出来了,然后再对照PCB正本一条一条的修改,其他也很快就改好了。

网友:
    DRC不就行了吗,既简单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