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接收灵敏度怎么调

楼主(2022-11-02):
想向大家请教下,怎么调射频的接收灵敏度!

网友:
先调试发射与接收的公共端,将匹配调到最佳,主要看下发射功率的余量是否足够及是否收捻。
若都OK,再调试接收端PA到SAW ;SAW到中频。主要看下损耗和接收灵敏度两个指标。

网友:
看看发射功率的余量,是否足够及是否收敛。
余量:指在最大功率等级下将功率的ADC值打到看下饱和功率,如GSM900 要求5功率等级正常调到33DBM,在ADC值为1023的时候看下它的最大功率是多少,若用MEAT打出来是34DBM,说明它的余量有1DBM!
收敛指的是各信道要平坦

网友:
在合适的范围内,余量越大越好

网友(2023-01-16):
接收用网分好像不好调

网友:
换CL,屏蔽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