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RH850 的EI中断函数里关闭开启中断程序跑飞?

楼主(2022-11-02):
在RH850 F1K的EI中断函数里,使用DI和EI指令关闭开启中断,程序反复进入中断多次(有时几千次,有时几万次)后异常。程序里有3个中断,一个OSTM,一个是CAN接收中断(在CAN接收中断函数里,开启关闭中断),一个是CAN发送完成中断。OSTM中断优先级最高 。
常常有以下三种情况:
1)程序从复位地址运行(不是复位),sp值异常(超出RAM地址)。
2)程序运行在某一段程序中出不来,sp值异常(超出RAM地址)。
3)程序一直运行在中断(CAN RX)最后一条指令,原因是EIPC地址与PC地址一样。
请各位大侠帮忙指导一下,为什么在中断里关闭开启中断会有这样的问题。在中断函数里如何关闭中断?

网友:
在中断里打开和关闭中断是啥操作?

网友:
为什么会想着在中断里面,开关中断?

楼主:
补充几点:
1、在循坏里加__DI()和__EI(),程序正常;
2、在OSTM里加__DI()和__EI()也正常
3、在CAN接收中断函数加__DI()和__EI(),DI和EI中间没有任何代码运行一段时间(CAN上一直有报文发送)也会跑飞。
4、将去掉CAN接收中断的_DI()和__EI(),程序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几点:
1、在循坏里加__DI()和__EI(),程序正常;
2、在OSTM里加__DI()和__EI()也正常

我认为在中断里面开关中断本身就不合理,也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