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合适的AD/DA器件?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2-11-02):
怎么选择合适的AD/DA器件?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一般CMOS工艺的芯片功耗较低,对于电池供电的手持系统对功耗要求比较高的场合一定要注意功耗指标。

网友:
常见的封装是DIP,现在表面安装工艺的发展使得表贴型SO封装的应用越来越多。

网友:
系统技术指标、成本、功耗、安装等,最主要的依据还是速度和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