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出错消息, 什么原因, 怎么办?

楼主(2022-11-02):
有一次, 将程序下载至 SpartanII XC2S50PQ208 芯片电路, 结果发生了故障, 并显示以下消息:
“. . .Checking boundary-scan chain integrity. . . ERROR:JTag - Boundary-scan chain test failed atbit position '3' on instance '***'(实际的文件名)”.

问题可能在硬件配置. 检查了连线、扫描链路和电源接头都没有问题. 特定的扫描链路配置与实际的硬件相匹配, 电源充足且电压正常.

“ERROR:JTag - Boundary scan chain has been improperly specified. Please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and re-enter the boundary-scan chain informatio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unsuccessfully. ERROR:JTag - : The boundary-scan chain has not beendeclared correctly. Verify the syntax and correctness of the device BSDL files, correct the files, reset the cable and retry this command. ”
这么多出错消息, 什么原因, 怎么办?

网友:
通常, 这是由于中断的 JTAG链或噪声链. 最常见的原因是, 连线不正确, 板子上的迹线不正确, 链路中的其它器件导致问题, 或者存在噪声并口. 试一下使用不同的 PC. 也可以在 FPGA 的 PROG 引脚上增加一个4. 7K 的上拉电阻, 看看是否有帮助。

网友:
JTAG原理是在器件内部定义一个TAP(TestAccess Port;测试访问),TAP控制器的状态机通过TCK和TMS进行状态的改变,实现数据和指令的输入,通过专用的JTAG测试工具对进行内部节点进行测试。
JTAG测试允许多个器件通过JTAG接口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JTAG链,能实现对各个器件分别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