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Xilinx 的GTX/GTP接口的差分对走线特性阻抗是多少?

楼主(2022-11-02):
Xilinx (Zynq) 的GTX/GTP接口的差分对 PCB layout的时候,要求的阻抗控制是多少欧姆?

网友:
你直接看一下 他的内部 ,是50ohm 端接到 AVTT

网友:
达到特定差分阻抗的通道设计通常以随意的方式完成

网友:
差分阻抗的概念本身是一种数学结构,它不能完全捕捉差分走线中每个信号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