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ence allegro中,copy不了Via,提示E- (SPMHGE-223): Illegal column spacing. ...

楼主(2022-11-02):
cadence allegro中,copy不了Via,提示E- (SPMHGE-223): Illegal column spacing. 请问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
    Option面板的参数没填好

网友:
    allegro的操作顺序是 命令---对象---执行,新手操作的切记这个顺序

网友:
    操作按照  命令  参数(options)  对象(find)执行、可以解决allegro初期90%的问题

网友:
    执行copy命令-----options选择数量和间距----Find选择(对象)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