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路中,对于TTL集成芯片及CMOS集成芯片不使用的引脚的处理方法有何不同?为什么?

楼主(2022-11-02):
在电路中,对于TTL集成芯片及CMOS集成芯片不使用的引脚的处理方法有何不同?为什么?

网友:
TTL不使用的输入引脚可以悬空,悬空即为输入高电平。CMOS不使用的输入引脚应接高电平或地,因CMOS器件悬空时电路上会感应出高电压,会损坏芯片。两种电路不用的输出悬空。

网友:
集成电路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引出线和焊接点少,寿命长,可靠性高,性能好等优点,同时成本低,便于大规模生产。它不仅在工、民用电子设备如收录机、电视机、计算机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同时在军事、通讯、遥控等方面也得到广泛的应用。用集成电路来装配电子设备,其装配密度比晶体管可提高几十倍至几千倍,设备的稳定工作时间也可大大提高。

网友:
TTL集成电路使用TTL管,也就是PN结。功耗较大,驱动能力强,一般工作电压+5V;CMOS集成电路使用MOS管,功耗小,工作电压范围很大,一般速度也低,但是技术在改进,这已经不是问题,两种电路混用时要注意电平匹配,上拉电阻,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