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 BCI 220M~280M CAN总线掉线,有相似整改案例吗?

楼主(2022-11-02):
如题,各位有过相同或者类似的整改案例不?
端口对地电容未加,因为加上以后CAN总线的波形失真。

网友:
    可以在CANH,CANL的靠近PCB板边缘的接线端子上对“地"加一个47pF的电容试试。在保证通信误码率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增加这个电容的容值,比如加到100pF。

网友:
    通过对CAN屏蔽也会有一定的效果

网友:
    典型的电路应该都会有说明的,而且是否做终端、及电容大小都是有匹配要求的,不是能随便加的。

网友:
    1.共模电感加了吗?2.CAN线环路面积是否合理,避免耦合空间电磁场

网友A:
    1. 要确认是CAN受到干扰,将CANH\CANL从电流钳中拿出后对应频段还是否掉线。2. 如果是CANH\CANL受干扰则可以:
      CAN收发器应用原理进行优化,一般由收发器手册推荐和CAN总线通信规范定义好的。
      PCB设计优化:差分走线,线长度、线宽、过孔、收发器与接插件与芯片三者的距离,共模电感、外部双绞、电容接地、隔离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要确认是CAN受到干扰,将CANH\CANL从电流钳中拿出后对应频段还是否掉线。2. 如果是CANH\CANL受干扰则可 ...

3. 如果不是CAN受干扰,则可以检查以下几点
   监控电源-收发器-TX/RX回路是否受干扰,可用万用表监控
   监控晶振是否受干扰
       监控MCU供电是否受干扰,监控MCU的TX/RX是否受干扰
    4. 也有可能是监控CAN总线的上位机收到干扰,CAN总线是否有光转隔离,上位机收发机制也可以调整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