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谐波测试的问题

楼主(2022-11-02):
    就是用频谱仪测试谐波时,频谱仪的input attenuation设置不一样时,测出的谐波也不一样,那么测试标准应该是怎么设置的。具体来说,我测到的主谱信号是3dBm左右,当我的频谱仪的REF LEVEL设置6dBm时,测到的谐波抑制有66dB左右,但是当我的频谱仪REF LEVEL设置5dBm时,测到的谐波是64dBm左右,这两个REF LEVEL设置刚好频谱仪的input attenuation有一个跳变,导致谐波测试结果不同,现在就是纠结于哪个是准的

网友:
    我觉得input attenuation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你在测试谐波的时候尝试把扫描带宽设置小一点试试。

网友:
    这个,奇偶谐波都有的吧,从测试的角度来看,一般就二次谐波的抑制会不满足指标,后面的谐波抑制都能满足指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