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函数设计gui.回调函数应该怎么写!?

楼主(2022-11-02):
    我有几个m文件的函数,运行时需要手动输入变量.现在设计成了gui。如图,左边用来输入变量.右边的按钮对应四个不同的函数。
每个函数可以独立运行,变量可以通用。
    这个界面目标是在左边输入变量。右边任点一个函数可以出来对应结果。
    请问应该怎么写!?希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可以用str2num(get(handles.edit,'String'))这样的语句添加到相应的pushbutton的callback函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tr2num(get(handles.edit,'String'))这样的语句添加到相应的pushbutton的callback函数下

是把这一句直接替换成变量吗!?
    比如函数里的变量是abc 我是要用这一句直接把abc替换掉 然后运行如上界面 再在输入框中输入abc吗!?
刚试了一下直接替换掉无法直接生成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