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编译问题

楼主(2022-11-02):
    大家好,我最近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我做的逻第一次执行 analysis&synthesis 可以通过编译(这时没有加signal tap),但当我加入了Signal tap后;它有如下报错:
    Error: Output port O of I/O output buffer "pre_syn.bp.sub8_u2_lookup_gray_0_~output" must drive a top-level pin。。

网友:
    你是不是用了SIGNALTAPII,用了的话你编译时必须是你在signaltaoII中用到的信号所在的层来编译,如果不是的话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输出的时候用了zzz这个东西?或者你没有在top文件里面没有连接信号,或者是没有wire类型。

网友:
应该跟时序约束相关,看看原来的工程里面的 .sdc文件是否拿过来了。(assignments--settings--timequest timng analyzer)

还有就是看看fitter settings中优化路径是否选择all pat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