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负载牵引中的圆心和半径由什么确定?

楼主(2022-11-02):
    负载牵引后调出LoadPull,圆心和半径由什么确定?选定怎么样的圆心和半径即为成功?* B2 ^! V0 r9 ]1 \

网友:
    先把圆心定为原点  半径设置为1  然后观察你牵引的功率效率圆心  然后把你的扫描范围往你的圆心处移动即可

网友:
    设置的时候为了避免发散,尽量把半径取小点

网友:
    一般为了防止发散,就要令圆心(a,b)半径r满足,r+a+b<=1

网友:
    S11的圆心和半径就可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