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安装时需要避免哪些坑?选择PLC需要考虑3点因素!

楼主(2022-11-02):
首先,选择PLC的三点要素

  1.输入/输出设备的数量和特性

      确定PLC I/o数和特性后,可以进一步确定各种I/o模板的类型和数量。全、半桥驱动器切换I/o模板的规范标准为4、8、16、32、64点,点数较多的模板的每个点的平均价格相对较低。交换机I/O模板的外部连接方式可以分为隔离和可更换,每个隔离的平均点的价格更高。如果信号之间不需要分离,则必须选择带有环点的I/o模板。在集成PLC机器中,每个I/o端点还可以分为隔离和环形,以满足不同电压级别的I/o设备需求。

  2.可编程控制器功能

      根据系统的控制过程和规律,确定可编程控制器的功能。根据规格的不同,PLC机器的功能不完全相同。例如,某些小型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只有交换机容量的逻辑控制功能,没有数据处理和模拟处理功能。如果系统还需要位置控制、温度控制、PID控制等闭环控制,则应考虑模板PLC,选择具有相应特殊功能的I/o模块。否则,驱动芯片这些算法将被设计成PLC的梯形图,使编程变得困难,占用了大量程序空间。

      此外,在使用PLC的工作速度,特别是模拟控制、高速计数器等功能时,必须确认PLC的最高工作频率是否符合要求。

      3.用户程序内存容量

      合理确定可编程控制器用户程序内存的容量是设计和选择可编程控制器应用程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般来说,显示驱动用户程序内存的存储容量与内存利用率、交换机I/O总数、模拟I/O点数和设计师的编程水平有关。

  二、PLC安装注意事项

LC控制比继电器控制可靠得多,但安装不能不满足要求。所以要在外面正确安装PLC机器。

      (a)安装的环境要注意

  温度不能超过0C和55C。例如,不要装在火炉里,也不要装在冷冻库里里。还要注意防潮、防腐、防震,远离高压线,特别是6KV以上。

  (二)电源和地线不能小看

  请勿将电源连接到PLC的布线端子,特别是连接到其他端子。否则后果很严重。如果现场有大功率焊接机等容易产生大量扰动波的电器,就必须添加隔离变压器。变压器的铁芯要稳定接地。走路的时候不要把电源线、动力、控制线绑在一起。特别是动力电器必须与控制信号线保持0.5米以上的距离。(c)输出端子配线

  输出端子输出电压通常应用于驱动接触器线圈等,负载的另一端连接到公共端COM。特别地,PLC采用晶体管输出方式,需要连接吸收二极管,以防止负载接触器的线圈分离时产生的高压穿透PLC的晶体管。同样,要远离高压线、强烈的抗干扰措施等。

      (d)输入端子的配线

  只有在每次输入端子和公共段COM后才有效。特别是,导入的公共段不能与导出的公共段COM一起接收。输入线不能太长,一般不超过0.5米,输入和输出要分开,远离高压线。

      (e)调试后安装PLC

      调试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复杂而昂贵的设备。如果PLC在未安装外部预设的情况下运行,轻巧的人无法生产,沉重的人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如何调试?

      1、关闭电源,PLC上的电源指示灯必须亮起。

      2、要使PLC符合“监控”,如果没有程序错误,RUN灯就会亮起。人为地给出输入信号(例如移动行程开关等),并确保该指示灯在外部按预期点燃。(此时,输出必须断开(例如电动机等)。如果程序有错误,启动指示灯将闪烁。

      3、先模拟运行,或不接受负荷运行。可以添加负载,直到满足要求为止。在试运行中,要仔细观察一段时间。

  4、将调试过程记录在文件中,以备日后查阅。

网友:
    环境问题很重要,环境要是有干扰源,很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