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的PCB里面,如何设置过孔与器件焊盘的安全距离?

楼主(2022-11-02):
altium 的PCB里面,如何设置过孔与器件焊盘的安全距离?

网友:
在Clearance规则里新建一条,对象分别是via和via,距离设置为18mil,然后将这条规则的优先级提高

网友:
不重叠当然好,但是重叠了,只要在过孔周围的安全距离区域内,就要看加工时的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