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入为什么需要一个NTC不要可以吗?

楼主(2022-11-02):
最近在看开关电源方面的质料,输入为什么需要一个NTC不要可以吗?需要的话有什么器件可以替代吗?有时还看导有人NTC上并电阻,这是为什么?

网友:
是要减少开机通电时的浪涌电流,当开机久了以后,温度上升后,电阻值减少了就不会影响了电源的效率.

网友:
关键是限制直流母线滤波电容的充电电流

网友:
    抑制浪涌电流的作用,如果频繁启停的话,电阻发热阻值变低来不及回归正常,就起不到作用了;也可以用一个水泥电阻作为充电电阻,并联继电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