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内线圈最小线间距

楼主(2022-11-02):
    请教一下,对于PCB内绕线圈,1oz的铜厚,0.1的线间距能否做到?谢谢!

网友:
    3倍线宽距离

网友A:
    要看你们的加工商的工艺能力,常规内层1OZ线距是可以做到4mil的,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们的加工商的工艺能力,常规内层1OZ线距是可以做到4mil的,仅供参考

请问外层1oz能做到4mil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外层1oz能做到4mil吗?

如果1OZ是成品铜厚,4mil也可以做,但应该属于极限能力,估计要多收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