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054板卡插入PXI机箱后不能检测到新设备?

楼主(2022-11-02):
最近在调试FPGA+PCI9054的板卡,板卡插入PXI机箱后不能被识别到,电脑设备管理器里没有显示新设备,PCI9054的时钟线和信号线都是按照要求进行布线,想请教一下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排查问题?

网友:
//------ 上电与设备检测
系统在检测硬件列表信息之前,PCI设备必须已经启动并挂载到总线上。
讲人话,就是PCI设备必须在上电100ms内启动。
如果是调试阶段怎么办? JTAG烧录后,不断电重启计算机。

网友:
使能信号、控制信号、引脚分配都要查。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