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电路问题

楼主(2022-11-02):
    请问,是否有这么一款元器件,排除单片机、编程。
需求,输入一个上升沿或者是下降沿信号,可以输出多组(3-5组)上升沿或是下降沿信号?

网友:
    你是要仿真吗

网友:
    只是要求信号一分多的话,常见的电平转换芯片或者说buffer都可以,如TI的TXS0108

网友:
    可以的,看边沿什么要求,有这样的集成芯片,也可以分立去设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