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路中如何去除电源纹波?

楼主(2022-11-02):
    高频电路中如何去除电源纹波?' O$ A& A: T/ B! v2 v

网友:
    得看看具体的应用场景,一般来说可以用PSRR较好的LDO来供电,并且使用穿心电容或磁珠加上电容进行滤波

网友:
    并电容,串电感或者磁珠。实在不行买电源EMI器件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