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中断GUI运行但不退出程序???

楼主(2022-11-02):
我想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中断,
中断后如果点击开始还能重新运行,
但并不想退出GUI,
该怎么办。。。。。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在GUI中使用uiwaite和uiresume函数可以达到您的要求
    也就是在您测程序运行时,如果运行uiwaite那么程序将会暂停,指导您再次运行uirsume时才会启动
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在一个循环语句中执行您的全部命令,每次执行的时候,都判断您是否点击了暂停暂态,如果是则运行uiwaite,如果是继续则运行uiresume,如果是停止则运行return

楼主:
    我现在是要中断一次正在运行的程序,而不是暂停,
    并且不退出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