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缓启动nmos驱动芯片推荐,排除TI

楼主(2022-11-02):
有没有缓启动nmos驱动芯片推荐,最好是国产,非国产就考虑性价比。排除TI

网友A:
由于NMOS和PMOS在原理和生产工艺上存在差异,导致同价格的NMOS在开通速度、额定电流、导通内阻这些参数上均优于PMOS,所以设计中尽量优先选择NMOS。
LN83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NMOS和PMOS在原理和生产工艺上存在差异,导致同价格的NMOS在开通速度、额定电流、导通内阻这些参数上均 ...

不好意思,补充一下信息,一着急写错了标题:我选的是30V输入ORING控制器,NMOS是Id=60A

网友:
    搜负载开关,都可以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