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电容的作用

楼主(2022-11-02):
    C26,C27,C28,C29都是电解电容~~~他的作用是什么啊??C30是去耦电容,那他的作用又是什么啊??
    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啊~~~~~电解电容是滤波用的么??去耦电容是耦合??

网友:
    旁路(去耦):为交流电路中某些并联的元件提供低阻抗通路。
C26,C27,C28,C29都是电解电容作用是将整流以后的锯齿波变为平滑的脉动波,接近于直流。也就是滤波。

网友:
    电解电容是用来滤波的,去耦电容一般接在离芯片电源脚近的地方用来旁路掉该器件的高频噪声,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0.1μF。

网友:
    电容在电源电路中的主要作用是滤波和去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