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能否单独关闭铺铜shape的显示而保留布线trace单独显示呢?

楼主(2022-11-02):
allegro 能否单独关闭铺铜shape的显示而保留布线trace单独显示呢?

网友:
是可以的

网友:
Cadence Allegro 的shape 默认显示模式是通过 菜单 “Setup” -> “User Preferences…” ,然后在弹出的 “ User Preferences Editor” 用户配置窗口中选择 “Display” 选项下的 “shape_fill”, 勾选对应的选项即可实现 禁止铺铜显示还是显示铺铜边框功能。

网友A:
    设置快捷键关闭开启铜皮显示   其效果跟PADS 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快捷键关闭开启铜皮显示   其效果跟PADS 一样

跟我一样,可以这样设置跟pads功能一样的快捷键的:

funckey spo 'settoggle no_etch_shape_display;redr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