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布线方式有哪些注意要点?

楼主(2022-11-02):
差分布线方式有哪些注意要点?

网友:
两条线的长度要尽量一样长。

网友:
两线的间距要一直保持不变,也就是要保持平行。

网友:
等长等宽,满足阻抗要求

网友:
    注意高速信号与干扰拉开距离,跑10G的差分走弧形,换层要配地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