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是金属化,哪个是非金属化,如何在cam350里面看他们的属性,区分识别出来呢?

楼主(2022-11-02):
表面上看不出哪个是金属化,哪个是非金属化,如何在cam350里面看他们的属性,区分识别出来呢?

网友:
Gerber光绘文件,应该不会带有这类属性的。用户自己根据走线铜皮,或者能大概知道是否金属化,因为金属化好像都要有铜/走线相连。

网友:
应该是无法区分的,只有靠说明文字,或者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