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 3D 模型的端口创建

楼主(2022-11-02):
    在提取S参数的路上,终于走到了最后的步骤!自行领悟的过程真不容易啊!当我发现需要将连接器的3D模型导入到HFDD 3D LAYOUT时,我知道又一个难点来了。
好不容易将STP文件导入,我发现原来端口的创建是这么的复杂,要在3D模型的管脚上加层面以及其他一些操作。
大体知道要加什么,但是不动怎么操作HFSS这个软件。
有没有大神能提供一下。如何给3D模型创建端口,或者如何找到已经能直接导入使用的3D模型。
    多谢多谢!

网友A:
已有模型的路径添加进去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有模型的路径添加进去应该

    但是我从零件官网上下载下来的3D模型添加进去,不好用啊。可以把3D器件摆在PCB对应的2D器件上,但是没办法设置port。
直接下载下来的.STP的模型,不能直接在HFSS里仿真吧?
我看了网上的视频,还要对3D模型建端口。然后才能使用。你有这方面的操作步骤嘛?、
感觉如何对器件建立端口才是HFSS软件的操作精髓。

网友B(2022-12-02):
    一般的3D模型提供都是整体的模型是无法用来配合提取S参数的,需要那种内部细节有很多零件的3D模型才可以,一般这种连接器的模型都需要申请才会提供给你没那么容易拿到,或则直接要连接器的S参数就不需要自己去提取也没必要浪费时间去提取连接器S参数多此一举了,做好PCB无源通道提取在结合连接器的S参数一样能够仿真出连接器到PCB板的这一段路无源通道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3D模型提供都是整体的模型是无法用来配合提取S参数的,需要那种内部细节有很多零件的3D模型才可以, ...

    果然,在此领域,真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你这种方式我之前也想到过,就是拘泥到我一定想学会如何学会操作这个设置步骤了。
    看来很多时候,看到终点才是方向。多谢,让我有了些许感悟。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在此领域,真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你这种方式我之前也想到过,就是拘泥到我一定想学会如何学会操作 ...

    通过3D模型提取前提是你有这个可以用来提取的3D模型,毕竟这种可提取的3D模型不是容易找,你有这种模型意味着你可以用个模型拿去加工生产出实物,连接器厂家自然不会轻易提供这种3D模型

网友C(2023-03-20):
    自己切片测量各项数据,自己设计一个3D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切片测量各项数据,自己设计一个3D模型

很好,能帮忙给点操作方式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能帮忙给点操作方式嘛?

去看帮助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