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llegro导入dxf的skill

楼主(2022-11-03):
各位大神,谁能提供一个allegro直接导入dxf的skill呢,比如画封装,我可以一键将dxf导入到指定assembly层。画板子时如果经常更新dxf,可以很方便的直接导入到指定层。就无需建symbol或者导subdrawing才行。目前还没有见过类似skill,大家有吗?或者有更快的办法导入dxf吗?

网友A:
1.首先进行单位精度设置,我们一般设置”密尔“设置小数点二位。”毫米“设置小数点四位。执行下面命令Setup>Design Parameter弹出下面界面。
2.一定要确定好单位以及精确度,确保单位要与DXF文件一致。
3.执行Edit>Viewlay命令,弹出下面对话框,重新定义下DXF层。按OK后,返回第2步,直接按确定键,Allegro导入DXF转换板框完成。
4.打开相应的DXF对应的显示层。
5.设置PCB的原点。我们一般设计DXF的左下角。然后DXF图,Change到Outile层。详细步骤:Change到Outile层后,板框是以铜片形式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进行单位精度设置,我们一般设置”密尔“设置小数点二位。”毫米“设置小数点四位。执行下面命令Setu ...

Edit>Viewlay? 没有这功能啊,是个skill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