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采集芯片耐高温120有谁可以推荐一下

楼主(2022-11-03):
电压采集芯片耐高温120有谁可以推荐一下* D: U. y- x3 R: u8 O

网友:
用过一款ADS1115,温度在-40~125,可以看看,其实可选择的挺多,供参考。

网友:
工业极的芯片,最高到125度的,大部分都是可以的。电压采集,用ADC就可以了吧!

网友:
工业级芯片,器件工作温度满足125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