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类] STM32L4 EMI

楼主(2022-11-03):
STM32L4 正常工作是80MHZ, 会在低频段10K-100k noise 超标,在调整到Sleep 或者LPSleep, 10K-100k noise就达标了, noise的spec是现有产品的spec,以前用的是F103(36MHZ)的,没有这个问题,是这个mcu的EMI 问题吗?封装是LQFP64-10X10MM,各位支下招

网友A:
stm32降频能降低功耗吗?

网友B:
    电源的问题。

网友C:
    基频是80M,如果是因为中心频点导致的,那也应该是在它的倍频处有大的发射量,10K-100K的频段应该是其它的干扰源,比如通信SPI总线或者驱动的PW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频是80M,如果是因为中心频点导致的,那也应该是在它的倍频处有大的发射量,10K-100K的频段应该是其它的 ...

    把MCU设置成sleep 或者lpsleep 模式,就正常了,这时候CPU是shutdown的,能否认为是MCU的EMI 问题

网友:
    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降频能降低功耗吗?

应该可以,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的问题。

板子上DCDC都隔断了,还是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DCDC都隔断了,还是有

DCDC前面还有其他电源

网友(2025-01-16):
10K-100K應該是ROD ANTENNA頻段吧(RE測試),
Power 進來的地方,Layout端是否Power跟GND Plane有切開呢?
    還是共模電感位置或本身Layout沒處理好
個人感覺是電源問題,但還是要看你波型圖是否是base還是有單跟訊號來看
假如有更新的消息,也歡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