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AL的量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22-11-03):
在 VHDL 中, 定义为 SIGNAL 的量起到什么作用?什么时候需要定义这个量?下面的程序ARCHITECTURE EXER2_ARCH OF EXERCISE2 IS
SIGNAL TEM: STD_LOGIC;
BEGIN
TEM<=PIN50 AND PIN51;
PIN8 <=TEM;
END EXER2_ARCH;
和如下的程序有何区别?
ARCHITECTURE EXER2_ARCH OF EXERCISE2 IS
BEGIN
PIN8<=PIN50 AND PIN51;
END EXER2_ARCH;

网友:
如果在端口表中声明了 PIN8, 这两个示例是一样的. 从硬件设计的角度看, 可以将 vhdl "signal"视为电子信号. 因此, 基本上可以将每个对象声明为“signal”. 从仿真角度看, vhdl 中的"signal" 与 "variable"是根本不同的. 变量只不过是拥有值的对象. 变量分配即时出现在vhdl 仿真中. 而且, 变量只能存在于一个过程内, 因此它不能通过过程来传递值. 另一方面, 信号有多个值. 不论何时分配信号, vhdl 仿真都会在某个仿真时段安排一个事件来更新信号的值. 在仿真时域里, 信号不会立即获得这个新的值. 而且信号可以存在于过程之外. 听起来好象有点复杂, 但大多数时候, 在硬件设计中可以只使用 vhdl "信号". )

网友:
不同的处理器,有不同的异常中断类型和中断处理方式,linux 把这些中断处理,统一为信号量,每一种异常都有一个对应的信号,可以注册回调函数进行处理需要关注的信号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