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信号电路的设计,以走线为例简单说明一下!

楼主(2022-11-03):
高频信号电路的设计与普通电路设计有什么不同吗?能以走线设计为例简单说明一下吗?

网友:
高频电路设计要考虑很多参数的影响,在高频信号下,很多普通电路可以忽略的参数不能忽略,因此可能要考虑到传输线效应 。

网友:
高频电路器件管脚间的引线层间交替越少越好
高频电路器件管脚间的引线越短越好
高速电子器件管脚间的引线弯折越少越好
注意信号线近距离平行走线引入的“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