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中断后却不能使用该全局变量!

楼主(2022-11-03):
请问,我现在做 2114 的产品开发.出现以下问题,特向您请教!

问题:
我们开发的产品要采样,采用周期固定.于是我们采用 timer0 进行时钟触发,利用触发中断程序 每隔 10 毫秒采样一次并显示波形.这都能很好的进行.但是在中断程序里面对几个全局变量赋值, 跳出中断后却不能使用该全局变量.很是头疼!请赐教!!

框架如下:
uint8 a; //全局变量
void __irq funtimer0()
{
...
a=0; //在中断函数里面对全局变量赋值
...
}
void fun1()
{
uint8 i;
i=0;
.......
i=a; // 出错位置,在调试过程中运行到当前位置,鼠标移动到变量 a 上
// 显示数值是 0,但是不能传给 i,i 的值不会随该命令改变.
...... }
因此,我在中断函数中采集到的数据放到全局数组中.采集完成关中断后在用户模式下的程序中来处理该数组,但是该数组中的数据也不能使用!全局数组变量占 1000 个字节,IRQ 堆栈长度是 256.

网友:
全局变量用 volatile 声明。

网友:
全局变量就是定义在函数外的变量。它不属于大括号{}包含的某个代码块,所以,它的作用域不是在某个代码块内,是在整个源程序中。所以,可以在源程序中任何地方访问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