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里怎么查看未连接的网络啊?

楼主(2022-11-03):
在display的status里只能查看未连接的网络数,但不能但看具体哪些网络没有连接

网友A:
    status里面的Unrouted connections可以看吧,点击左侧的黄色框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tus里面的Unrouted connections可以看吧,点击左侧的黄色框框

就是不能点啊。。。。

网友:
    方法1:Tools->Reports...->Unconnected Pins Report,结果会list出所有没有连接的pin。放大PCB,单击结果中的坐标,PCB会自动将此pin居中显示。
    方法2:将PCB上所有显示关闭,执行Rats All,所有没有连接的网络鼠线即显示出来。对于一些已经赋电压值的网络,会以带X方框显示。

网友:
    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把所有飞线打开,把所有层关掉,整个显示都是空白就会显示那么一地点的飞线位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