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kil如何重新加载env?

楼主(2022-11-03):
        因为有两套env所以有时需要切换,所以写了个小工具直接修改两套env的文件名,那么问题来了,已经打开的软件怎么才能让新的env生效呢?

网友A:
    如果你在你的服务器上运行了 php artisan config:cache,那么你的 Laravel 应用程序可以缓存你放在 .env 文件中的过时的配置设置。
    运行 php artisan config:clear 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应该没什么好办法。我能想到的只有使用SKILL 读取env文件,然后一个一个axlSetVari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在你的服务器上运行了 php artisan config:cache,那么你的 Laravel 应用程序可以缓存你放在 .env 文 ...

    大哥,不明白你的意思啊!没有服务器,我单机的,我这个skill就是替换了env文件,那么要重启软件才行,现在就是想不重启软件的情况下怎么能让替换过的env生效。好像在哪开到过在skill里加行代码就行了,怎么都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什么好办法。我能想到的只有使用SKILL 读取env文件,然后一个一个axlSetVariable

    我原来是手动改env文件名,现在就通过skill改,改完要重启软件

网友C:
    运行这个命令:source -q $localenv/en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行这个命令:source -q $localenv/env

    谢谢兄弟,这个命令可以

网友D:
    執行完第一行後 可以加跑第2行 看現有psmpath目錄是否正確
    source -q $localenv/env
    echo psmpath = $psm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什么好办法。我能想到的只有使用SKILL 读取env文件,然后一个一个axlSetVariable

    师傅,问题来了,skill如何运行特定的命令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執行完第一行後 可以加跑第2行 看現有psmpath目錄是否正確
    source -q $localenv/env
    echo psmpath = $psm ...

    那skill里怎么加载命令啊?

网友D:
    copy %cdsroot%\PCBENV\env.%1 %cdsroot%\PCBENV\env

    skill:
    (sprintf sh_cmd "source -q $localenv/env") axlShell(sh_cmd)
    (sprintf sh_cmd "echo psmpath = $psmpath") axlShell(sh_cmd)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py %cdsroot%\PCBENV\env.%1 %cdsroot%\PCBENV\env

    skill:

    非常感谢:D:D:D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行这个命令:source -q $localenv/env

    强~~~~~~~

网友D:
    將不同客戶的env 取名叫 env.aa env.bb env.cc  env.dd ... env.std(最常用的)

    procedure(env5(@optional custom)
    let( (sh_cmd sh_cmd1 _cds)
    _cds=axlGetVariable("cdsroot")  ; "E:\\A16.6"
    if(custom==nil then
      (sprintf sh_cmd  "%s\\PCBENV\\env.std" _cds)
      (sprintf sh_cmd1 "%s\\PCBENV\\env" _cds)
      else
      (sprintf sh_cmd  "%s\\PCBENV\\env.%s" _cds custom)
      (sprintf sh_cmd1 "%s\\PCBENV\\env" _cds)
    );
      axlOSFileCopy(sh_cmd sh_cmd1 nil)
    (sprintf sh_cmd "source -q $localenv/env") axlShell(sh_cmd)
    (sprintf sh_cmd "echo psmpath = $psmpath") axlShell(sh_cmd)
    ));env5  ;  2022/11/8 edit   robert wu

    axlCmdRegister( "env5" `env_chg)

    command> 輸入env5 aa 就會把 env.aa copy 為env 且重新 load env , 且echo psmpath
    command> 輸入env5 就會把 env.std copy 為env 且重新 load en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將不同客戶的env 取名叫 env.aa env.bb env.cc  env.dd ... env.std(最常用的)

    env5.bat 內容如下 (放在 ...

    我写的就比较low,就是env,env1和env2放在env目录下用if语句改文件名实现env1和env2来回切换,再用你指导的方法重新加载env和psmpath,算是实现了想要的功能。代码也贴一下,方便初学者:
    axlCmdRegister("env_switch",'env_switch)

    defun( env_switch ()

        if(isFile("C:/Cadence/SPB_Data/pcbenv/env_pcb")==t
        then renameFile("C:/Cadence/SPB_Data/pcbenv/env" "C:/Cadence/SPB_Data/pcbenv/env_apd")
             renameFile("C:/Cadence/SPB_Data/pcbenv/env_pcb" "C:/Cadence/SPB_Data/pcbenv/env")
             println("env_pcb switched to env")
        else renameFile("C:/Cadence/SPB_Data/pcbenv/env" "C:/Cadence/SPB_Data/pcbenv/env_pcb")
             renameFile("C:/Cadence/SPB_Data/pcbenv/env_apd" "C:/Cadence/SPB_Data/pcbenv/env")
             println("env_apd switched to env")
             )

    (sprintf sh_cmd "source -q $localenv/env") axlShell(sh_cmd)
    (sprintf sh_cmd "echo psmpath = $psmpath") axlShell(sh_cmd)
    )

    再次感谢各位大神的指导

    加油 參考你的renameFile ; 我第一用 axlOSFileCopy ; 14樓我有再改過 不需xxx.b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