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尚弟30V5A稳压电源的疑问

楼主(2022-11-03):
电路套件是早就买了。当时焊好后一直就没有时间去完成它,直到昨天晚上终于给它完成了。
变压器是从一个音响里拆出来自己绕的,次级线径好像是0.8(手头没有了,用卡尺带着外层的透明胶布使劲夹紧测的,显示0.84,应该是0.8)。
但发现电流最高只能到3A,经查找说是给取样电阻换上0.1欧的5W电阻就能到5A。甚至可以到10A?
现在有一些问题还请各位论坛大佬指点指点。
1:如果最大电流要达到5A是否只要换取样电阻就行?如果需要最大10A的怎么办呢?
2:元件里的一个负温NTC丢了,这个NTC看商家发的电路板上是直接放在了旁边一个整流二极管上了?是这样放置还是要延长线放到2N6339的散热片上?(就是装在大散热片上的那两个大功率三极管,商家给发的是二手的2N6339,上面有个M标志,是摩托罗拉的?)
3:调整电压电流的电位器用自带的这个就行吗?还是要买那种多圈电位器?(用10K+1K串连起来进行粗调微调是这样吗?买的外壳上是四个位置的,有粗有细)
4:买的面板上有个地线插口,这个是怎么接线的?看到有的电源在外面把负极和地线连接在一起,是直接连到品字插口的地线上就行是吗?(品字插口还没有买,准备买个带保险槽的)
5:保险管要买多大的?如果要最大电流5A的话就买1A的保险管,如果电流10A就买2A的保险管吗?
6:自己绕的环牛内部分层是用普通本子上的纸,外面是用普通透明胶布缠的,这样行吗?
下面上图,自己做的,手艺不佳。

网友:
想宽扩大电流还要加大变压器,NTC要放在散热片上为好。

网友:
受变压器次级线圈的线径限制,也受变压器能输出的功率限制,一般不能提高这种电源的输出电流。

网友:
受变压器次级线圈的线径限制,也受变压器能输出的功率限制,一般不能提高这种电源的输出电流NTC放在开关管子上变变压器想提高输出电流,需要重新计算。

网友:
如果最大电流10A的换电阻的同时还要考虑变压器的功率。
NTC是用延长线放到2N6339的散热片上。
多圈电位器的精度更高,应该要好一些。
外壳金属的话建议直接连到品字插口的地线上,不是的话没有必要。
保险管买多大是根据功率算的,30V10A就是300W,那3A的就可以。
环牛要用专用的绝缘纸,不击穿耐高温,书本纸危险。